圆周运动中的那些事

楼主(2020-03-24):
如图所示,给一个圆盘(质量m)施加一个绕轴心线旋转的转矩M,使得圆盘(质量分布均匀)绕中心轴线做圆周运动,状态:从静止(t=0)到加速旋转至转速N0( t=0.5)后做匀速圆周运动,分析转矩M在如下几种情况下关于时间t的曲线:
1.圆盘处在一个真空环境下做圆周运动;

2.圆盘处在一个大气环境下做圆周运动;

3.圆盘处在一个大气环境下做圆周运动,并且圆盘质量分布不均匀,圆盘质心到中心轴线距离为 r , 圆盘做加速-匀速-减速圆周运动,加速时间t1=0.2,匀速时间t2=5,减速时间t3=0.2

网友A:
这东西做个算例就行了。。。。
但算例里,好像没有真空及非真空环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做个算例就行了。。。。
但算例里,好像没有真空及非真空环节。

就是不是很明白在第3中环境下,负载转矩随时间变化的曲线是怎么推导出来的,还有就是启动、停止时的最大转矩一般是怎么计算求得的?

网友B:
转动惯量与系统加速度乘积+平稳运行时候的负载转矩等于启动时的转矩

网友C:
绕中心轴线做圆周运动,怎么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动惯量与系统加速度乘积+平稳运行时候的负载转矩等于启动时的转矩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中心轴线做圆周运动,怎么平衡

偏心情况下,电机及减速机输出的转矩大于物体水平状态下的状态和阻力扭矩就可以带动了;你说的平衡,是指重心不在中心轴线上,这种可以调节结构或者加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