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怎么画

楼主(2020-03-24):
我想在这个斜齿轮上,画一条与这个棱重合的曲线延长线(细线所示),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画的,求教,谢谢!!

网友A:
斜齿的棱上建个基准面不难吧。

网友:
通过建立辅助平面,在平面上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齿的棱上建个基准面不难吧。

这个棱不是直线,是个曲线,也可以建平面?

楼主:
平面是建不了的

网友B:
调整厚度,3d草图,选取边线,转化实体引用,切除多余厚度

网友:
斜齿面如果是平的,直接点这个面,正视它,直接草图绘制。
如果这面不是平的,建一个基准面,去画这个虚线

网友C:
07年到今天有十多年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平面是建不了的

面是曲线,看你的虚线想画在哪里了,还是建基准面,这个虚线所在的面与你的参考面的角度是多少。不就能画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面是曲线,看你的虚线想画在哪里了,还是建基准面,这个虚线所在的面与你的参考面的角度是多少。不就能画 ...

我要画的线是齿顶棱重合的,这条棱是曲线,我画了半天没建出平面来。

楼主:
我本来是想把原文件发上来了,奈何文件大小限制画不了,我这个平面我建了好久都没建出来,高手看看是不是能建,教教我怎么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厚度,3d草图,选取边线,转化实体引用,切除多余厚度

这个办法倒是可以一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要画的线是齿顶棱重合的,这条棱是曲线,我画了半天没建出平面来。

这个就是你的问题了,建基准面你不会建了。因为谁都知道,在一个面上画什么样的曲线都可以啊
zoujianguo07834235@126.com,你发给我,我建好给你。不过只能是明天了

网友(点评):
空间曲线了解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办法倒是可以一试

这个棱是螺旋线,虽然不知道你要这个线干什么,建基准面的想法行不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你的问题了,建基准面你不会建了。因为谁都知道,在一个面上画什么样的曲线都可以啊
,你发给我 ...

好的,那麻烦你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07年到今天有十多年了

因何而发十年之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那麻烦你了啊

螺旋线,确实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旋线,确实有难度

所以,做过才知道啊,我是没本事建出来,不知道哪位大神可以或者想试试的,可以联系我,我发你文件。

网友:
选两边的面,曲面-等距曲面-距离为0,再延伸曲面,3d草图转换实体引用,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3d草图

然后呢……

网友:
用3D草图,然后转换实体引用。

网友F:
如果对延伸出来的3D曲线不放心的,可把齿轮复制一个然后提取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对延伸出来的3D曲线不放心的,可把齿轮复制一个然后提取边线。

谢谢,我后来也弄出来了,就是上面这个三维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