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草图中直线和圆的最短距离尺寸

楼主(2020-03-25):
请问各位大侠,如图所示,草图环境中,有一直线和一圆,做两者之间的尺寸约束时,通常是直线到圆心的距离。也拾取最近点和最远点。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多数情况,我都拾取不到最近点和最远点,有什么条件吗?新建个零件做实验时能行,设计建模时,经常不行,只能做个辅助线,再尺寸约束此线

网友A:
按住shift

网友(点评):
SW里面肯定行。IVEN不知道

网友B:
见图,首先选定基准直线,确定测量方向;然后再选择圆,移动鼠标直到出现相切标记的时候拾取,即可。
很遗憾,在选定时没有AutoCAD的OSnap功能,你就不能直接告诉Inventor我要相切点,只能慢慢移动鼠标,等待Inventor的反馈,所以许多用户都摸不到头脑。

至于 大佬9999 先生所说的”按住shift“在解决楼主的问题时是啥意思,不懂,也没听说过。

网友(点评):
他说的是SolidWorks

网友(点评):
Solidworks确实有这功能,按住SHIFT,拾取圆形图素时,会根据鼠标拾取位置,及另外一个标注图素,进行智能选择切点(不按SHIFT默认是圆心点)。

网友C:
意思是约束圆上到直线的最近距离点和最远距离点?如果是,另一个方法,既然知道是圆,你可以按圆心来约束,然后最近点距离就是“圆心到直线距离 — 圆半径”,最远点是“圆心到直线距离 + 圆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shift

不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图,首先选定基准直线,确定测量方向;然后再选择圆,移动鼠标直到出现相切标记的时候拾取,即可。
很 ...

谢谢陈老师,先选直线,糟心的是经常在圆上怎么都拾取不到相切点,需要镜头拉近N倍之后,小心翼翼地挪动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约束圆上到直线的最近距离点和最远距离点?如果是,另一个方法,既然知道是圆,你可以按圆心来约束, ...

谢谢,是个办法,多个参数

网友D:
先选圆的话,摁shift的话要鼠标在切点附近点圆;先选直线的话,摁shift鼠标在圆上挪动时会提示此时鼠标位置标注的尺寸是哪种(不显示就多等会)。还有就是图上显示的C:\Users\LYX\Desktop\2

网友:
不会添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选圆的话,摁shift的话要鼠标在切点附近点圆;先选直线的话,摁shift鼠标在圆上挪动时会提示此时鼠标位置 ...

阁下说的这些操作,和SHIFT键没关系,不按SHIFT和SHIFT效果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阁下说的这些操作,和SHIFT键没关系,不按SHIFT和SHIFT效果一样

我用的sw2015

楼主:
……,请出门左拐弯,希望您回家不要走错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sw2015

……,请出门左拐弯,希望您回家不要走错门

网友E:
用Inventor,我从来没对“Ctrl”键以外的快捷键有过主动的追求,当然要除去复制黏贴删除。

我只是鼠标大概一年换一个,主要是滚轮坏得快,就是拉近推远用得多了。

“潜规则”、“别跟软件较劲”、。。。陈老师这些极有分量的宝贵词语,不仅仅在用Inventor的使用中很管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我也都能领悟到这些词语的分量。

比如,楼主用的版本是哪个。

最“新”版本中,我都习惯到什么程度?先点直线后,沿着圆弧溜达光标,什么时候光标周围看不见苍蝇啊蚊子啊的干干净净了,我就认为“可以按鼠标左键”了。。。哈哈哈

尤其是切片观察的状态下,人家研发队伍“改进”出来的场景,就是拿着快没电的廉价手电筒,把脑袋塞进泥巴坑里找相切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Inventor,我从来没对“Ctrl”键以外的快捷键有过主动的追求,当然要除去复制黏贴删除。

我只是鼠标大 ...

是的,我用的最新2020版

楼主:
我还有个比较糟心的事情,就是在A草图环境中,鼠标右键草图B,使B草图不可见或可见。但是没反应,B草图仍然保持原状态。必须退出草图A,刚才做的B草图不可见的操作才管用。不知是不是我关闭了某个关联程序?求各位大神指教。
我大概16年开始用的inventor2012,一年后2014,那时用的断断续续,对软件也不熟悉,不记得有没有这个槽点。后来2018用了很久,也有这个情况。听说2020可以双屏幕多窗口显示,刚换到2020两个月

楼主:
隔壁JXCAD论坛最近几天进不去了,要在这里向各位请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Inventor,我从来没对“Ctrl”键以外的快捷键有过主动的追求,当然要除去复制黏贴删除。

我只是鼠标大 ...

C神你好,我就是在百度贴吧发帖说"坐等INVENTOR2021"的那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C神你好,我就是在百度贴吧发帖说"坐等INVENTOR2021"的那个

哈哈哈哈哈啊哈!

我的乌鸦嘴灵不灵啊!?!?!

网友B:
作为我们吃饭用的工具和助手,就像你日常工作中的同事,你了解它吗?
关键在于,您知道怎样才能了解对方吗?
我以为,许多人既不想去了解,也不知道怎样去了解,所以他们就问:这个怎么做?希望得到直接的操作过程。明天碰见类似的问题,还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因为你不了解你对面这个“人”。
这个,几乎是使用软件、与同事合作这类事情中,很关键的一点。也是高手与低手的主要区别之一。
同事可以在你不行的时候主动来了解和配合你,但是软件可是绝不会这样做的,明白?

网友:
额,论坛首页直接看的问题,没看问题分区,默认sw了,眼界小了。  不会走错门,不劳您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哈哈啊哈!

我的乌鸦嘴灵不灵啊!?!?!

五体投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我们吃饭用的工具和助手,就像你日常工作中的同事,你了解它吗?
关键在于,您知道怎样才能了解对方吗 ...

谢谢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