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保存零件时最后保存者名称怎么改

楼主(2020-03-25):
SolidWorks保存零件时最后保存者名称怎么改?

网友A:
“最后保存者名称怎么改?” 啥是最后保存者?
恕我笨 没看明白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保存者名称怎么改?” 啥是最后保存者?
恕我笨 没看明白啥意思

怎么改都是以前那人的

网友A:
那这得改链接的属性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得改链接的属性值吧

他这个设计者直接链接到电脑用户了都,怎么改啊,求解

网友:
在零件模板的自定义属性中更改

网友(2020-05-12):
请问解决了吗?我看了下面的方法没有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