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精度问题

楼主(2020-03-25):
新装配CNC精雕机x轴加工精度大了0.03mm。未有激光关涉仪补偿,该如何处理。

网友A:
也就是精度严重超差了,调调反向间隙。质量差的光栅丝杠调了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精度严重超差了,调调反向间隙。质量差的光栅丝杠调了也没用。

如何调整

网友(点评):
调参数。控制面板参数项目输入密码进入。这个得有厂家给的密码

网友:
看怎么判断是精度大了0.03mm,没加工一个零件都是0.03mm的话,是固定误差,可以通过软件设置改好。别问我怎么设置,你们家的系统谁用谁知道,不会可以问厂家。

网友:
楼主如何确定x轴精度大了0.03mm呢?是分中后零件加工尺寸精度大了0.0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