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solidworks画图问题

楼主(2020-03-25):
如图所示,我在建模时怎样处理红色处4个棱角使其圆滑过渡没有棱,同时蓝色处四个角保持目前形状不变化?目前我只是普通的建模出来的这种形状,如果想要锐化棱就通过倒圆角过渡,但是会把蓝色区域的四个角同时给圆角化。
请教下大家有没有好的处理方式或者其它建模方法做出这样的形状?软件solidworks或者creo都行,这两个软件都会操作,其它的三维软件暂时没接触过,不太会,谢谢大家了

网友:
接面不就好了

网友:
用放样曲面

楼主:
上面一个方下面一个方,引导线从四个角起线吗还是四个中间面?

楼主:
没用过这个方式,需要怎么处理,表述详细一点

网友A:
这两种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我后面用了你的第一种方法,感谢回复

网友:
棱上再倒圆角。

网友:
学无先后 达者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