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直线滑动导杆两端应该用什么结构安装?

楼主(2020-03-25):
我要设计一个排缆机构,其中有一根往复丝杠和两根实心圆柱滑动导杆,滑动导杆两端应该用什么结构安装,轴孔之间用什么配合才能保证精度?

网友:
  买现成的丝杆滑台,比自己做美观划算。

网友A:
看看直线轴承、免油轴承能不能适用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直线轴承、免油轴承能不能适用你的要求

我是说导杆,导杆不转动,不是丝杠,丝杠用轴承安装这我知道,但我现在不清楚导杆应该怎么安装。

网友:
买现成的支座,设计加工的配件一般需要你调整才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说导杆,导杆不转动,不是丝杠,丝杠用轴承安装这我知道,但我现在不清楚导杆应该怎么安装。

脾气挺大啊,但是你知道直线轴承是干嘛的吗?不要看见轴承2个字就以为是转动的

网友C:
滑动导杆主要保证轴向不窜动就行,丝杠普通带座轴承就行,主要是三个孔之间的相对位置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脾气挺大啊,但是你知道直线轴承是干嘛的吗?不要看见轴承2个字就以为是转动的

没那个意思,如果冒犯到你,抱歉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滑动导杆主要保证轴向不窜动就行,丝杠普通带座轴承就行,主要是三个孔之间的相对位置保证。

我在网上找到一张图,他在导杆两端车了螺纹,用螺栓连接,详细的结构看不清,这样能保证精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找到一张图,他在导杆两端车了螺纹,用螺栓连接,详细的结构看不清,这样能保证精度吗?

可以的,

网友(2021-10-30):
你好,同问,请问最后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我开始做的一个丝杆光轴小机构,光轴我是直接在两端打螺纹孔固定的,用起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