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什么软件可以制作车间布局动态图

楼主(2020-03-25):
请教各位大神,用什么软件可以画车间布局图,立体的,可实现动态的?

网友:
动态是什么意思? 物流吗

网友:
autodesk有一个BIM软件系列,支持工厂遍历功能

楼主:
|童子智少发表于 03-25 13:17动态是什么意思? 物流吗
能实现物流就最好了

网友:
用solidworks和solidplant就行,这些只是工具,基础知识才是根本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实现物流就最好了

flexsim可以,不过很复杂

网友:
智慧工厂,SOLIDWORKS的composer或者FLEXSIM或者VISUAL COMPOENT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