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标注的问题

楼主(2020-03-25):
如图,在图中其他尺寸已标出的前提下,图中φ16的定位尺寸(红色的那两个)是否要标出?是必须要标出,还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标或不标?为什么?不考虑标出参考尺寸的情况。加工方式仅限钳工,注意仅限钳工,不要考虑CNC这些的精度。公差按国标未注公差等级规定考虑。
有人找到资料是这样的(水利水电院给的),但感觉平时很少这样标的。我想对于这种非精密零件,R28即可作为圆孔的定位尺寸,没必要再标圆孔定位尺寸。标了会造成尺寸链闭环么?

网友A:
要标的,因为标了,就是告诉加工者是同心的,不过图一竖直方向的28和25重复了,也就是楼主说的闭环,28可以去掉

网友B:
国企的绘图习惯,具体的说明晚上再补上。

补充:
尺寸标注原则上不要与各种其他图线有交叉重叠。

网友(点评):
28是个关键的尺寸吧,加括号就不合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标的,因为标了,就是告诉加工者是同心的,不过图一竖直方向的28和25重复了,也就是楼主说的闭环,28可以 ...

能不能根据单点划线来判断同心?只有两条单点划线,说明圆孔和倒圆角的对称中心线是重合的,也就是同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企的绘图习惯,具体的说明晚上再补上。

能不能根据单点划线来判断同心?只有两条单点划线,说明圆孔和倒圆角的对称中心线是重合的,也就是同心。如果这里不允许标(28)这样的参考尺寸,要怎么标

网友C:
同心不同心看你实际需要,一般这种标注2上4孔是居中两边对称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心不同心看你实际需要,一般这种标注2上4孔是居中两边对称标注。

问题是看图的时候,别人如何判断是否同心?只靠单点划线就能确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根据单点划线来判断同心?只有两条单点划线,说明圆孔和倒圆角的对称中心线是重合的,也就是同心

我刚开始工作也有这种想法,同事说的大概是这样的:图纸是为了方便加工的人看图,为什么要让加工的人去猜去判断呢?除了点划线的说明,我们在图纸上很明确的标示出圆心定位尺寸和半径,就是告诉加工者,这个肯定同心。所以我建议是标注出来,或者像三楼那样,不标出半径多少,用R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开始工作也有这种想法,同事说的大概是这样的:图纸是为了方便加工的人看图,为什么要让加工的人去猜 ...

要是实际出图反而没那么麻烦。我这是考试,考试你知道的,很死板的,你标上了,有的人说R28和定位尺寸重复了,按规定,尺寸标注不能重复。而考试里又没有参考尺寸这个要求

网友D:
φ16孔的定位尺寸必须要标出
将R28 改成R即可
不信请看国标之机械制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根据单点划线来判断同心?只有两条单点划线,说明圆孔和倒圆角的对称中心线是重合的,也就是同心。 ...

可以根据点划线判断同心,但不建议这么做。
不允许参考尺寸的话,可以去掉总高尺寸,改为25和28,水平参考尺寸28去掉,大圆弧标注R

网友:
个人认为,图纸标注要考虑到工人的加工基准和加工方便性,简单明了、不用计算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φ16孔的定位尺寸必须要标出
将R28 改成R即可
不信请看国标之机械制图

如果倒圆角那只能是不标和R28之间选择,不能标成R,那怎么标好?

网友(点评):
都不选。因为图纸是为生产服务的。

网友D:
“不能标成R”
谁说的 证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根据点划线判断同心,但不建议这么做。
不允许参考尺寸的话,可以去掉总高尺寸,改为25和28,水平参 ...

如果倒圆角那只能是不标和R28之间选择,不能标成R,那怎么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标成R”
谁说的 证据呢?

我这是高中,通用技术。这门课有讲简单的尺寸标注机械制图,但课本简化了,有些内容没讲,所以标注时,要么标R28,要么不标。

网友(点评):
得了 这样的书误人子弟 赶紧扔掉吧

网友:
圆心和倒角是两回事,没有必要的关系,所谓倒角没有特殊情况都是和两条边相切,然后加一个倒角半径来确定倒角的大小,和孔是否通信没有半毛钱关系。有些人设计想做的好看点就同心了,不过这个的倒角圆弧太大需要机加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看图的时候,别人如何判断是否同心?只靠单点划线就能确定吗?

看用途需要,一般没有配合要求不或者关联要求不必要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