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装配体导入STEP文件

楼主(2020-03-25):
各位老师们:
        一致用的INVENTOR,最近用装配体时,无法导入STEP文件和IGES文件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问题描述的可能不好理解。你意思是你打不开你的装配图了?因为里面含有step文件和iges文件?还是你在做装配图想插入这类文件?

网友B:
外来的东西,先独立转换成Inventor文件,然后该干嘛干嘛。

多一步骤,少掉不少头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来的东西,先独立转换成Inventor文件,然后该干嘛干嘛。

多一步骤,少掉不少头发。

目前是这么做的,感觉有点麻烦,所以问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感觉INVENTOR软件很多小问题,没有SOLIDWORK软件成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描述的可能不好理解。你意思是你打不开你的装配图了?因为里面含有step文件和iges文件?还是你在做 ...

不是,就是装配图文件,直接导入STEP零件,会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这么做的,感觉有点麻烦,所以问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感觉INVENTOR软件很多小问题,没有SOLIDWORK ...

跟同时期的竞争对手相比,五六年前的老版本,我认为很有优势。

可,这几年搞出来的“改进”,越来越像门外汉小作坊土拉吧唧的山寨软件。

优势,被开发队伍一个接一个地捅坏;

“改进”,能数出来的,这五六年,也就三四个。。。

小毛病多?现在是,大毛病越来越多了。

网友C(2020-12-24):
引用 网友B:
外来的东西,先独立转换成Inventor文件,然后该干嘛干嘛。

多一步骤,少掉不少头发。

请教大神,比如IGS或者STP如何先转成inventor文件呀!反正是直接打开显示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神,比如IGS或者STP如何先转成inventor文件呀!反正是直接打开显示有问题的。

我很少很少打开别人的igs或Stp文件,一般都是我做出来给别人。

打开的对话框里,有“选项”按钮。

打开被人的文件,显示上有问题的话,应该只有“没有实体而只有曲面”的事儿吧。这个,在打开选项里可以选择的吧。

打开别人的文件,里面的汉字乱码,这个,我也没办法。。。

曾经拿Stp文件琢磨过几天,一忙就忘了这茬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很少很少打开别人的igs或Stp文件,一般都是我做出来给别人。

打开的对话框里,有“选项”按钮。

打开两种文件如上图。第一张是STP可以选择转换;第二张是IGS,默认就是转换,没得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开两种文件如上图。第一张是STP可以选择转换;第二张是IGS,默认就是转换,没得选。

输出成igs文件,有曲面和实体的选项吧?

你拿着的,是啥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