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的时候名字重复怎么办?

楼主(2020-03-25):
又不是在同一个装配体里,好像还没法忽略。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SW先在内存中找:你其它装配体已经打开,套筒就在内存中占位了。。再有别的装配体,还有名叫套筒,呵呵,我先来的,先找我,后来的,一边去。

网友:
图号+名称 没有图号的 像你这样命名就改成 装配1-套筒、装配2-套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先在内存中找:你其它装配体已经打开,套筒就在内存中占位了。。再有别的装配体,还有名叫套筒,呵呵,我 ...

那么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改成装配1-套筒1
      装配2-套筒2

网友:
使之独立  了解一下

网友:
再加个区别码吧,也好管理。

网友:
装配体命名时不要起"装配体1"、"装配体2"这样的名字,这样的名字以后表现文件很费事,另外有可能和其他项目名字重复,名称重复不是件好事,说不定哪天软件找零件就找错路径了。

下一级名称可以用加括号来区别,括号内写上上一级的代号。

网友:
用中文命名没有办法,不可避免了

网友:
套筒01  套筒02以此类推

网友(2020-05-06):
名字一样很可怕的。切记一定不要重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