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论坛大神们,这种板式行星架如何来做工装

楼主(2020-03-25):
目前接到类似这样的产品,需要镗3个立柱和中心插齿的孔。由于公差要求比较高:3个立柱公差负6个μ到正9个μ,位置度3丝半,圆柱度6个μ;中心孔的圆度7丝半。希望能够尽可能减少工装夹具带来的形变和其他影响。想请教下论坛大神,工装该如何来做

网友A:
夹持外圆吧,插齿孔与立柱孔之间的位置度要求严格,只能是一次装夹来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持外圆吧,插齿孔与立柱孔之间的位置度要求严格,只能是一次装夹来加工

夹持外圆的话,有没有可能,工装松开的时候,三个立柱因形变而出现位置度和圆柱度的超差?

网友:
插齿之前内孔尺寸应该是加工到位的,凸台应该也是有余量的,外圆大直径应该也是加工到位的,
可以根据凸台的边缘留余量进行粗定位,加工内齿,然后通过内齿(内涨夹具),进行镗凸台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持外圆的话,有没有可能,工装松开的时候,三个立柱因形变而出现位置度和圆柱度的超差?

也没准,厚度足够的话,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