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式疲劳试验机电机怎么选型??求助!!

楼主(2020-03-25):
一个曲柄滑块机构,可以通过丝杆调幅,已知最大试验阻力为12KN,最大曲柄半径为0.15m,最大试验速度为1.5m/s,要如何去选择电机?似乎不是简单的P=FV=18Kw,之前还看过一个最大阻力20KN,最大半径0.06m,最大速度是1.86m/s,他选的电机才5.5Kw。完全不明白怎么回事,求助!!!

网友A:
楼主把你这个图做个简单介绍,哪个是曲柄?哪个是连杆?哪个是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你这个图做个简单介绍,哪个是曲柄?哪个是连杆?哪个是电机?

就大概这样,就是这些参数如何去选择电机?要做哪些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