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标管接头问题,请大神们指教!多谢!

楼主(2020-03-25):
HB4-5-8直通管接头都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直通管接头就是接头两端中心线是一条直线,没有弯曲。

先把HB4-5中5代表的意义搞清楚,HB是航空工业标准的代号。你给的后面这个"8"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一般后面是标准实施的年份。

网友(点评):
8应该通径,参见上面的标记示例

网友:
【航空行业标准】HB 4-5-2002 扩口式A型直通管接头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3-25 22:52直通管接头就是接头两端中心线是一条直线,没有弯曲。

先把HB4-5中5代表的意义搞清楚,HB是航空工业标准的代号。你给的后面这个"8"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一般后面是标准实施的年份。

谢谢,朋友,学习了!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03-26 09:18【航空行业标准】HB 4-5-2002 扩口式A型直通管接头
谢谢!多谢!

网友:
标准库这个网址可以查各种标准。

楼主:
|wdfx1234发表于 03-27 19:02标准库这个网址可以查各种标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