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冲头到限位停不住,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20-03-25):
要求液压冲头冲到下限位后停止,同时给出收回指令回到上限位,液压油先经过DBW208-1-50B溢流阀后通过4WEH16E 换向阀接至液压缸进出油管,每次收到限位信号后控制系统停止输出,但液压缸还是继续动作至机械顶点,在两个限位出均停不住,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在软件程序里设置提前量,这是系统惯性和液压机械系统比控制系统信号滞后导致的吧。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使用了一年多的液压冲床,冲头在停止位慢慢下降。后来发现是电磁阀的问题,电磁阀导柱内有杂质(虽然有过滤,但是也会有细微杂质,类似发动机积碳),解决办法就是停电,手动拔插导柱几次。

网友:
第一:设备是老设备还是新设备,以前是不是正常的。如果以前是正常的,把2个限位开关换新的试试,并检查限位开关的线路。
第二:换了限位开关还不行,就看看电磁阀的灯是不是正常的,收到电信号没。比如到了下限位,电磁换向阀肯定会收到信号,上面的红灯就会亮。 如果灯没有亮,那就是没收到信号,电磁阀要换线圈或者检查线路问题。
第三:如果灯亮的,你用手动的方式来控制电磁换向阀,看在手动的情况下,油缸会不会及时停止。如果手动都不行,那肯定是电磁阀坏了 。
总结起来:先换2个新的限位试试,如果不行,再检查电磁换向阀的线圈线路,如果还不行,就通过手动电磁阀的方式来判断确定是不是电磁阀坏了。 一般来说,所有液压站上的换向阀,减压阀之类的,都可以通过这3个简单的方法来判断。
工作了那么多年,没见到过液压系统程序方面有问题的。

楼主:
谢谢老师的分析,系统是全新的系统,限位信号都是正常的,开关信号也是正常的,液压缸不是只冲过一段距离,而是到了液压缸的尽头才能停下来,手动时还是正常的,

楼主:
液压系统我不懂,双向液压缸工作时,注油那一侧液压的压力是不是就是减压阀后的压力,回油那侧压力是否为零,如果是这样的话,注油侧停止瞬间压力远大于回油侧,导致液压缸继续前行到缸的尽头,是这样吗

网友:
那原理图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某些小厂配件质量堪忧,换了质量好的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