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用SW装配体方程式应用遇到了棘手的问题,大神来帮帮我吖

楼主(2020-03-25):
我在SW装配体A下每个子装配体B的零件C都单独设置了方程式,C的全局变量都一样。每次要驱动装配体A需要单独到各个C里改参数,该怎么做才能让c关联起来,在装配里A改一次参数就好呢?另外还想问问,如何在一个装配体中用方程式选择性压缩某个零件的特征?我每次操作都没法选到零件下的特征。

网友:
如果部件已经单独建好了可以打开方程式管理,下面有个链接到外部文件选项,或者先输出(选中要关联的变量),再输入(同样有链接的选项),仅供参考,没试过
如果都是新的,那么建议通过在装配体设置布局(可以利用插入基准面到3d草图建立多个截面布局),然后在装配体里建立关联的部件,试试自上而下的设计吧

网友:
设计树右键配置特征。

网友(2021-08-15):
把零件做多个配置,然后在装配体里选择所对应零部件的配置就可以,没有必要非得装配体驱动零部件的尺寸,那种方式做复杂的东西电脑反应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