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件热处理注意事项

楼主(2020-03-26):
超长件热处理注意事项?有没有讨论的

网友A:
我之前的细长轴一热处理全部弯了,后来没办法只有重新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的细长轴一热处理全部弯了,后来没办法只有重新做

可以校直后去应力的。

网友:
能不能不两头淬,中间硬费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校直后去应力的。

成本太高压

楼主:
可以采用局部淬火,如中频、高频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太高压

重做成本不比校直后去应力高啊。。。。校直后去应力我一般5毛一公斤。一般热处理厂调质报价包含校直加去应力费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采用局部淬火,如中频、高频淬火

局部淬火可以采用感应淬火,例如中频淬火、高频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太高压

一般长件热处理肯定要变形的,校直是避免不了的。所以一般跟热处理厂谈长件调质或者热处理报价都要带上校直并去应力在合同中备注好

网友:
淬火前先正火处理,淬火后校直

网友:
1装炉方式(考虑零件的尺寸,形状需合理装夹,避免因自重,挤压而变形,还需考虑到透热速度及温度的均匀性。2冷却方式,(与材质及零件的厚度,冷却介质,有关)总之硬度及变形要可控

网友:
不弯不收钱,弯了多收钱(校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