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下,这两调速阀有何区别

楼主(2020-03-26):
我猜测是不是一个是排气节流,一个进气节流,具体哪个是哪个就不清楚了,有懂的前辈么

网友:
一个五个眼,一个一个眼。
是进气还是出气,一般在接头上都是图标

网友A:
孔的数量跟节流方向没关系的,节流方向一般是由内部的【u型封】方向决定的

网友:
上面应该标有in和out

网友B:
蓝色圈上应该有型号,可以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的数量跟节流方向没关系的,节流方向一般是由内部的【u型封】方向决定的

明白了,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色圈上应该有型号,可以查一下

买的杂牌子,没型号

网友C:
这种阀本身是没有排气节流与进气节流的区别的。

网友D:
功能是一样的,里面就是一个螺杆封闭开关管口的大小,没有进出气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阀本身是没有排气节流与进气节流的区别的。

之前有听别人说过排气节流与进气节流,请问下具体是体现在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能是一样的,里面就是一个螺杆封闭开关管口的大小,没有进出气之分。

明白了,谢谢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有听别人说过排气节流与进气节流,请问下具体是体现在哪里的

指的是在系统设计时是在进口或出口加节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的是在系统设计时是在进口或出口加节流阀。

明白了,多谢

网友E:
看到有人说这种接头不分进气、排气节流,我就纳闷了,难道用了这么多年节流阀都错了!要刷新我对这个东西的认知?
话不多说,看图好了!手头刚好有两个A公司的接头,再结合选型资料,就明白了!
通常情况下用于气缸的速度控制,选用排气节流型,不信你可以反过来试试,气缸会蠕动、爬行,有些神经病抖动的感觉;
如果你想控制一个吹气口出气量,可选用进气节流型,比如振动盘出料有时会用到气嘴辅助吹动,物料翻转。
如果想进出气都节流,那就要选图4这种接头了,相当于一个排气节流+一个进气节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有人说这种接头不分进气、排气节流,我就纳闷了,难道用了这么多年节流阀都错了!要刷新我对这个东西的 ...

再来剖开看看内部,异形密封圈的方向决定了排气、进气节流。
楼主可以看看阀体上有无标示,可能是箭头、节流阀气路简图、也有可能在调节螺杆的顶部(A或者B),再或者,气管进口端面有字母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