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液起泡导致漏液

楼主(2020-03-26):
各位朋友,我现在使用的切削液和防飞溅液里面的固体起反应,导致泡沫特别多,加消泡剂又增加成本,有没有遇到相同情况的,有啥好办法请分享一下,谢谢!切削液供应商说能增加消泡成分的比例,但又不给说增加多少,不好推测会不会有用。

网友:
我好奇干啥件用什么牌子的切削液起泡?

网友:
抑泡性作业上有自已的管理方法,将试液倒入100ML的具塞量筒 使液面在70ML处盖好塞子,上下摇动1min(摇动的距离约为1/3M,摇动频率为100-120次/min).然后在室温下静置10min,观察液面残留泡沫体积,必须小于或等于2ml。

网友(2020-08-05):
消泡剂量上去了肯定会有些效果的,但是切削液和防飞溅液会有反应产生,长久来看即使增加消泡成分的比例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啊。我也做切削液,有机会可以试试我的,混合一下看看,电话VX:15195951521,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