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方条能车成内接圆圆柱吗?

楼主(2020-03-26):
请问10.2*10.2*230的方条能车成同样长度直径10的圆柱吗?实际上容易实现吗?

网友A:
理论上可行,实际上难度很大:
1、四方料的尺寸和形状误差有多大?
2、四爪的定位误差有多大?
3、会崩多少把刀?
4、成品要求的精度有多高?

网友(点评):
这设计者和车工有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行,实际上难度很大:
1、四方料的尺寸和形状误差有多大?
2、四爪的定位误差有多大?

φ10*230, 这个细长杆,能不弯?

网友(点评):
也没准图纸上标注的是φ10(0/-2)呢,哈哈。弯一点不怕

网友:
理论:没问题 实际:问题很大,且缺少条件

网友B:
不太容易实现

网友:
我确实设计过一个,一半是四方一半是圆棒的插销  崩刀就要看车工师傅啦,确实不好加工,而且加工效率低

网友:
这老板,这设计,卧槽,无情!

网友:
这是坑车床坑车工

网友(2020-09-25):
用砂轮磨

网友:
是要工件原本尺寸的公差不大,而且10的这个尺寸的精度要求也不高,理论上确实可以。只是加工过程容易崩刀,还比较耗工时。工件太细,加工出来应该会有点梭形吧

网友:
干嘛要这样做?设计给加工出了难题?

网友:
个人建议1:把方料卖了买现成的圆料;2:把设计师卖了买圆料:

网友(2020-10-29):
估计是设计改制,用现有方料加工,或设计图就这样,工艺脑残报料用方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容易实现

也能实现,但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