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到的?

楼主(2020-03-26):
这是一进口件,图示位置铣一小平面,居然没有一点毛刺,什么工艺可以做到如此地步! (未发现振动抛光的痕迹,也没有锉痕)。求高手解惑。

补充内容 (2020-3-27 10:03):
有很多朋友认为是线切割,这一点可以不必考虑,大批量生产怎么可能呢!

补充内容 (2020-3-27 10:05):
注意这个问题关键是毛刺是怎么没的!!!!!

补充内容 (2020-3-27 12:07):
我想说的是,虽然这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其实正是这种细节之处才是真正厉害之处!!细节决定成败乃真实不虚之言。从这细微之处我们也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制造水平的差距。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是车出来的,不是铣的。

网友(点评):
从纹路上看似乎不象是车的,即便是车一般也会有快口,他这个所有的棱边都没有快口,而且都没有锉刀打磨痕迹。

网友:
线切割割

网友:
怎么看着像线切割呢。。

网友:
看这纹理好直呀

网友:
铣削加工,表面光洁度与材料和加工参数也有关系。

网友(点评):
什么的参数能没有毛刺呢?有谁做到过吗

网友:
线切割割的,快走丝

网友:
看着像线割。

网友:
看来大家一致认为是线切割

网友A:
铣刀侧刃铣的

网友(点评):
关键是毛刺没有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点评):
大侠在机加方面肯定经历丰富,能否给些建议

网友:
看起来像车出来的

楼主:
@魍者归来 期待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魍者归来 期待大侠

之前见过高压水枪(扁口水刀)扫掉毛刺的

仅供参考,加工工艺我补是台懂,最多算入门,还是看看大侠们怎么说吧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光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铣刀侧刃铣的

你找一把铣刀,用侧刃铣削同样的位置,看看有没有毛刺,没有的嘛,至少你那两个红箭头指的地方是没有的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解答,但在铣这个小平面时周边应该会产生毛刺,我想老外一定是加了一道去毛刺工艺,否则不可能做到这种效果.至于是何工艺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点评):
我以前用铣刀侧刃铣削箭头指的位置就没有毛刺

网友:
数控车床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