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供应商轴的材质及是否做过热处理

楼主(2020-03-26):
大学时候没有好好学工程材料,结果现在做维修工程师有些吃力。之前找供应商做了一个轴结果装配上没几天就断了。想问一下一般大家都是怎么判断的。轴的材质通过外表能看出来嘛,还是用硬度计嘛?同时做没做过热处理怎么能看出来?

网友:
轴的断面能看出来的   很明显的  淬硬层很明显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材料本身缺陷。

网友:
轴断掉的断面图片发上来,轴断裂原因很多,可能是材料,热处理,设计,装配,振动等等原因。这个要看具体工作环境和具体情况。

网友:
专业还是要用硬度计,公司有条件的话可以采购一下,测试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金相仪了解一下

网友:
材质仅从外表看很难啊!如果想准确 知道是什么牌号,你得元素检测、 金相分析;然后再测硬度来知道热处理工艺

网友:
正规的方法是用硬度计的,不仅可以检测有没有进行热处理,还可以测试出热处理后硬度是否达到了图纸要求。
简单的话也可以用锉刀来实现,能搓动的一般就不达标,哈哈。
以上。

网友:
失效分析。。。了解一下!

网友:
有便携式硬度计最好,要不就用锉刀锉一下试试,打滑的话就是硬度在60度左右吧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了。我一直以为不同的材质从表面能看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