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各位这种标注怎么标注的

楼主(2020-03-26):
请问下各位这种标注怎么标注的,还是说只能一根根线画

网友A:
CAXA的序号标注有这个功能

网友B:
solidworks里面注解-——成组的零件序号

网友C:
2楼+3楼应该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学到了,这种爆炸图出起来好麻烦,有没有简便的方式?

网友:
应该是现在软件都又这种功能的,网上搜下,应该能搜到。当然不通的软件操作的方式,不一样。

网友D:
那么AUTOCAD估计也该有这个功能^_^

网友E:
一般软件都有这种连续的序号标注法,但其实机构摆在一块儿,这样的标注方法也不便于识图,尽量分开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XA的序号标注有这个功能

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里面注解-——成组的零件序号

多谢指出,我用的正式SW,一直都没注意到有这命令

楼主:
恩恩,要点开菜单栏才有这命令,一直没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3楼应该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是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AUTOCAD估计也该有这个功能^_^

起初我也以为CAD有这功能,但找了好久CAD中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软件都有这种连续的序号标注法,但其实机构摆在一块儿,这样的标注方法也不便于识图,尽量分开标注。

有道理

网友:
估计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2020-06-20):
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