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SolidWorks绘制三维柜内布线图

楼主(2020-03-26):
需要绘制柜体内部的三维布线图,使用SolidWorks的routing插件嘛,各位有没有样例可供参考的?

网友:
布线用routing,建议先学一下视频教程

网友:
先试着看一下视频教程

网友:
同想知道,一直没找到好的教程

网友A:
也想学习用routing 配管路!就是没有好的详细的教程,总是不成功或路径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想学习用routing 配管路!就是没有好的详细的教程,总是不成功或路径不对。

sw的帮助-打开“SOLIDWORKS 指导教程”,然后仔细学习一下,虽然不能很精通,但是至少可以让人学会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sw的帮助-打开“SOLIDWORKS 指导教程”,然后仔细学习一下,虽然不能很精通,但是至少可以让人学会怎么用 ...

开始是找教程看,可总得不到要领,引导线位置也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