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空吸盘吸力的计算问题

楼主(2020-03-26):
请教下各位,如果一个真空吸盘的最大吸力是470N,但是现在只需要吸20kg的东西,那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吸力是470N,还是200N呢。吸盘的吸力会根据载荷变化吗?多谢,多谢

网友:
不会,吸力应该是一定的,具体选型可以看SMC的真空发生器选型手册,里面讲的很详细。

网友:
我猜应该是470N,吸力应该会变

网友:
吸力大小跟你的真空度以及吸盘接触面积有关

网友:
主要取决物体在吸时效率, 吸同样的重的海绵和木板,需要的力是不一样的; 不靠虑这方面的问题,一般取理论力的0.6系数;

网友:
理想状态是470N,实际现场情况如上面楼层说的,很多因素会导致吸力减弱;所以理论计算吸盘吸力时一般选大2倍以上即可

网友:
个人感觉就是196N,

网友:
"真空吸盘的最大吸力",到底说明什么?

会不会是,吸盘变形或撕裂而失效之类的意思啊?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F=PA
P为系统真空度,A为有效吸附面积,F是最终的抓取力。
如果系统真空度确定,吸盘盘径或有效吸附面积确定,那抓取力就确定。当然,需要考虑安全系数。水平抓取、垂直抓取、加速度等因素会影响抓取稳定性。

所以,被抓取物料的重量只要小于理论抓取值,都可以被顺利提起。同时,如果真空度太高、有效抓取面积太大,被抓取物如果是脆、软的物料(如薄玻璃、薄塑胶板、塑胶袋)等,物料会被吸破或变形。
软包装行业中,如果吸盘选的不合适,材质太硬,唇边不匹配,盘径太大,会因为抓取变形导致系统泄露,真空度降低,有效吸附面积减小,自然就无法抓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