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冲模顶出结构

楼主(2020-03-26):
如图所示冲模结构,工件是一个A4纸张大小的塑料薄片。冲裁成形后,顶杆顶出(可以有若干个顶杆),以便工件取出。
初步设想顶杆动随着上模升降:
1.顶杆和上模一起上升到30mm处;
2.顶杆在30mm处就不动了,上模继续上升;
3.上模上升到90mm处   顶杆开始下落至最低位;
4.上模上升到100mm处停止;
5.上模回落到最低处;
6.下一个工作循环。
因为初次接触冲压模具缺少经验,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结构方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面积大,用顶板推出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积大,用顶板推出产品

有和借鉴的结构或者成熟产品卖的吗?

网友B:
你的要求不典型。但也可能是你不清楚普通的模具的工作过程。你要是把冲压件工艺说出来大家就清楚了解你的想法了

网友:
开玩笑呢这是模具,这怎么脱料啊,这不扯淡呢。

网友(点评):
嘿嘿 被你说着了

网友(点评):
他不就是想做个结构把冲完的料在模腔内顶起来,这样也扯淡?难道我理解错了

网友C:
  凸模内设置一个弹簧弹出机构就可以了,成品从凹模中推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凸模内设置一个弹簧弹出机构就可以了,成品从凹模中推出。

是我的示意图没说清楚,下模是凸模,上模是凹模有脱料机构,脱料后工件会落在下模上,在下模上如何加一个顶起装置,满足我贴子里的要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要求不典型。但也可能是你不清楚普通的模具的工作过程。你要是把冲压件工艺说出来大家就清楚了解你的想 ...

是我的示意图没说清楚,下模是凸模,上模是凹模有脱料机构,脱料后工件会落在下模上,在下模上如何加一个顶起装置,满足我贴子里的要求,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我的示意图没说清楚,下模是凸模,上模是凹模有脱料机构,脱料后工件会落在下模上,在下模上如何加一个 ...

一般典型的就是如你现在说的,但要像你主贴里描述的,要在上模上升到90毫米时再要顶板(杆)下落,就麻烦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典型的就是如你现在说的,但要像你主贴里描述的,要在上模上升到90毫米时再要顶板(杆)下落,就麻烦 ...

第一次接触这玩意,还接了个大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接触这玩意,还接了个大活

我估计你是误解了,才会有特殊的要求

网友:
冲床下面没有配气垫或顶料弹簧吗???也可以设计一个顶出料机构和上模联动,上模往下走的时侯它也往下走,上模往上走时跟着往上走,开模后将料片顶出。这种结构冲裁模很常用呀

网友:
模具不是一般都有个脱料板吗  怎么听着这么复杂

网友:
|小卞发表于 03-26 21:11开玩笑呢这是模具,这怎么脱料啊,这不扯淡呢。
那个设计把复合模画成这样,那都是学到狗肚子里面了,凹模,内脱,夹板都没画,下面脱料板,凸模,垫板也没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