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扭矩多大步进电机能带动齿轮转动?

楼主(2020-03-26):
2-2相电机,步角18°
电机轴上有一小齿轮,齿数10,重10g
通过小齿轮带动大齿轮旋转,大齿轮齿数50,重100g
大齿轮旋转时是按提供的脉冲转角度,
比如提供1pps,电机轴转18°,带动小齿轮转18°,大齿轮就跟着转3.6°
提供2pps,大齿轮转7.2°

请问这种运动状态下,怎样计算电机所需要的扭矩?

网友A:
主要算负载,没负载就只能算齿轮组的转动惯量,那个数量级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算负载,没负载就只能算齿轮组的转动惯量,那个数量级很小的。

大小齿轮自身的质量算不算负载呢?

网友(点评):
不是说了嘛,自重算负载,只是算加速时(步进电机从0达到同步速度的时间)的转动惯量所需要的功,这个数量级是非常小的,如果连自动转动都有问题,这种电机设计出来也没多大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小齿轮自身的质量算不算负载呢?

可以忽略

网友:
先通过齿轮比计算减速比,再通过以下公式
电机的转矩:
计算公式为:
T=9549×P÷ n  单位是 N?m(牛米)
其中:P电机的额定功率(输出功率),KW
n电机的额定转速, r/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