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性矩和抗弯截面模量

楼主(2020-03-26):
请问各位大侠

惯性矩I=1/12bh3    和抗弯截面模量W=1/6bh2

分别表示什么意思

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
1、建议你去把工程力学和材料力学再复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建议你去把工程力学和材料力学再复习一下。

不用那么复杂 让他学遍材料力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