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调速选型问题

楼主(2020-03-26):
各位大神,问一个电机调速相关问题。由于情况需要,需要电机500rpm情况下运行,基本情况如图,选电机3KW,额定转速750或1500rpm,变频器调速至500rpm,此时电机应该是恒扭矩运行,但是这样电机输出功率应该小了,甚至低于恒定负载功率,但这样转矩满足要求,选这种电机可行吗,还是说要选更高功率电机

网友:
扭矩,功率和转速是相关联的。在基频以下是恒转矩调速,在一个确定的转矩下,500转会对应一个功率值。

网友:
电机都有参数表,扭矩和转速和功率的对应关系,

网友A:
三相电动机 220V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电动机 220V什么鬼?

三相电机就好。 220V 没注意改  和这个问题没关系 更正哈

网友:
你这个电机功率选大了,T=9550P/n, 基频50HZ以下是恒扭矩工作,这个扭矩就是额定扭矩,按照你的条件,P=T*n/9550=5*1500/9550=0.78KW,考虑4级电机的实际转速在1450左右,在考虑传递效率和安全系数,(0.78/0.8)*1.5=1.45Kw,
1.5Kw完全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