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哥: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个齿轮图啊

楼主(2020-03-27):
现在在弄毕业设计,基于行星轮系的自动换位机构,找了几篇参考文献,但还是有很多问题不是很清楚,比如就是这个截图,想知道他是怎么通过齿轮3相对转毂实现了一定的转位?还有他的传动顺序是什么样的的,我应该要怎么装配这些零件- -问题好多,现在一头雾水,所以想请老哥们帮我一下,求求了!

网友A:
看起来你不是学机械的 起码没学过机械原理(可能看过 但肯定没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你不是学机械的 起码没学过机械原理(可能看过 但肯定没学过)

见笑了,但是我学的就是机械工程啊- -
我真是太难了,确实上课一直在摸鱼,但是齿轮传动老师也不细讲的,我印象中只有一个车床传动系统讲了一下齿轮的传动内容,其他基本都没有讲,机械原理课程也是大二上的,现在都忘的差不多了,我也有问几个同学,但是也说不理解这个东西,然后才想来论坛求助的- -
他的这个模型是咋回事我都看不懂- -
求求了!

网友A:
“现在都忘的差不多了”
对策:1下载机械原理教材(网上有pdf格式)
          2复习一下机构运动简图的绘制
          3复习一下轮系及其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忘的差不多了”
对策:1下载机械原理教材(网上有pdf格式)
          2复习一下机构运动简图的 ...

那我去看一下把,说起来我们好像没有学过轮系设计- -
我们的机构简图里边也没有包含齿轮的内容
当初的机械原理书上齿轮内容也就这么点,主要就是齿轮强度校核之类的,当时还背了一堆公式、结果最后就考了个齿轮基本参数计算???我也是fo了
压根就没有让我们设计轮系- -
身心俱疲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去看一下把,说起来我们好像没有学过轮系设计- -
我们的机构简图里边也没有包含齿轮的内容
当初 ...

没猜错的话你这本书是机械设计 而我说的是机械原理——机械原理

网友B:
看不懂就对了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结构是装在哪的,它周围又有什么。

网友C:
这样设计虽然可以通过齿数设定转位角度,但是对齿传动机构的输出扭矩会有消减的弊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猜错的话你这本书是机械设计 而我说的是机械原理——机械原理

见笑了见笑了 查了下课表,机械原理和机械设计都是同一个老师上的,那个老师上课巨水、一半时间在吹B,教学也是照着ppt念的,班上90同学上课都不听- - 对这两门课我印象是真不深  我还以为是同一门,到现在更是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尽量找下课件复习吧。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就对了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结构是装在哪的,它周围又有什么。

他应该是这么一个玩意,然后查了下别人的轮系设计,感觉光个行星轮系的说明就够我弄好毕业设计了,目前打算外边就建个模配合一下,主要内容介绍行星轮系 5HF]DV(FCJD]X1(7%{5}NH8.p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设计虽然可以通过齿数设定转位角度,但是对齿传动机构的输出扭矩会有消减的弊端。

如果能在原设计上进行优化改进当然是更好,但是我连个机构简图都看不懂了,现在是不敢奢望有什么提高了。或许等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能来找老哥您改进了。

网友D:
齿轮的传动方向能弄懂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轮的传动方向能弄懂了吗?

说实话没看懂 这上边写的齿轮1输入 齿轮3输出 但是图上齿轮也没标全所以我也不清楚是哪一个- -
抱歉丢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实话没看懂 这上边写的齿轮1输入 齿轮3输出 但是图上齿轮也没标全所以我也不清楚是哪一个- -
抱歉丢人 ...

你的毕设老师肯定会问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毕设老师肯定会问你的

写了个开题报告之后,我问我老师要干什么、他也只是说了要设计整体运动方案、然后开始三维建模以及二维出图之类的云云,但是我寻思凭我这水平要是能设计出运动方案我也不会去问他啊

网友:
1驱动4,4旋转带动右侧整体旋转。齿轮3为锥齿轮换向不必理会。套个轴也算行星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写了个开题报告之后,我问我老师要干什么、他也只是说了要设计整体运动方案、然后开始三维建模以及二维出 ...

那就按他的结构运动图设计呗,用什么齿轮就花什么齿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见笑了见笑了 查了下课表,机械原理和机械设计都是同一个老师上的,那个老师上课巨水、一半时间在吹B, ...

www.bilibili.com/video/av55573008?from=search&seid=15242697389442261515
估计这个你用得着

网友E:
齿轮1驱动2,2带动锥齿轮,然后锥齿轮带动2个由滚筒回转的锥齿轮转动,滚筒回转有1‘齿轮带动齿轮4动作。

网友F:
不要说LZ没学过,根本不懂。。。懂就不会来这里求助。谁懂的上个图说明一下。其实我也不识这些符号!想长点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ww.bilibili.com/video/av55573008?from=search&seid=15242697389442261515
估计这个你用得着

好的、现在开始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按他的结构运动图设计呗,用什么齿轮就花什么齿轮

嗯嗯、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齿轮1驱动2,2带动锥齿轮,然后锥齿轮带动2个由滚筒回转的锥齿轮转动,滚筒回转有1‘齿轮带动齿轮4动作。

那这里和行星轮系有关联么,有的话是一般的行星轮系还是还是拉维娜或者辛普森啊,说实话从这个图里我都看不出行星轮系的样子......

网友(点评):
外面的轮毂转带动齿轮3一起公转,同时齿轮3还有自转,这不是行星轮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说LZ没学过,根本不懂。。。懂就不会来这里求助。谁懂的上个图说明一下。其实我也不识这些符号!想长点 ...

大佬谦虚了,开玩笑有一手的

网友:
大致运动情况就是这样,红箭头表示带动锥齿3转动,兰箭头是轮毂转运

网友:
简图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