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焊接后生锈。

楼主(2020-03-27):
求助大神们,我们做的水箱用了一年多,焊缝处全生锈了,用的是304钢板氩弧焊自熔,怎么处理才会不锈呢?水箱小,焊缝内侧也没法打磨。

网友:
用316的焊条,比304耐腐蚀性要好得多,如果整体用316板那就更好了

楼主:
|学无止境XX发表于 03-27 11:42用316的焊条,比304耐腐蚀性要好得多,如果整体用316板那就更好了
谢谢!

网友:
一般焊接我们都是选用比母材材质排号更好一些的焊丝。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2021-10-28):
长见识了

网友:
应该是焊条原因了。

网友:
是不是焊缝处生锈?如果是,用好的不锈钢焊条就行。如果不是,那时材质有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