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标注问题

楼主(2020-03-27):
各位朋友,你们见过这种粗糙度标注的方式吗?这样标注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自己查查不好?
手里没有机械手册?

网友:
这图看得我一脸懵。。。。。
RZ还勉强能明白点意思,便类垂直度符号和RZ放一起就完全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查查不好?
手里没有机械手册?

查过了,还是有不懂的地方,所以来问下看看有没有有经验的朋友;
现在就知道 Ramax代表取样长度,但是Rmax是啥意思没找到,也没有找到Rz1-4这种标注,一般都是Rz4就可以了啊;
垂直度代表纹理方向;
还有就是Rz1-4下方再标注一个Rz1也不能理解。一般来说Rz下方的标注要求是另一个要求或者进一步要求才对啊,
诶,确实能力有限啊,不能完全理解。

网友(点评):
我浅薄了 刚去查一下,也没有同样的疑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过了,还是有不懂的地方,所以来问下看看有没有有经验的朋友;
现在就知道 Ramax代表取样长度,但是Rm ...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7W411e7fu?p=11
你得看看这个教程了

网友:
学习了,很多东西  有时候查手册 都不一定能理解好

网友:
这是哪国图纸,要求查标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