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改攻丝机更换电机的疑问

楼主(2020-03-27):
请教各位大神,台钻改攻丝机需要更换原有电机,主攻m22类螺纹,在电机上该怎么选择?原有的比带轮比最低速在480转,换电机的同时需要换皮带轮吗?

网友A:
   转速不一样。台钻攻牙M8以下的还行,但M10以上的螺纹就有点困难。如果要主攻M22以上的螺纹,还是要更换皮带带轮的,正常台钻的宝塔轮最低速度都比你攻M22之类的螺纹所要求的转速高很多。
    低速慢进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不一样。台钻攻牙M8以下的还行,但M10以上的螺纹就有点困难。如果要主攻M22以上的螺纹,还是要更换 ...

现在就是说要改电机和宝塔,现有的电机转速过快,功率也不够,咨询了下,是不是应该用大功率低转速的电机,保证扭力足够?

网友A:
    负载和转速是你选择电机的因素。扭矩不够,你要么宝塔,要么换电机,或者两者同时进行。

网友B:
这肯定要换皮带轮的,要不然你转速降不下来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肯定要换皮带轮的,要不然你转速降不下来的嘛

皮带轮比要还相差很大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和转速是你选择电机的因素。扭矩不够,你要么宝塔,要么换电机,或者两者同时进行。

是准备两个同时进行,不知道多大的电机配怎样的宝塔会合适

网友C:
电机要加大,传送带的型号也需要增加。

网友:
估计得换台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要加大,传送带的型号也需要增加。

请问大元帅,这两样主要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楼主:
先考虑换一下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