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半个牙,我都从来没见过这种图纸,怎么可能做出来啊

楼主(2020-03-27):
攻半个牙,我都从来没见过这种图纸,怎么可能做出来啊

楼主:
当我们拿到这个图纸的时候想过很多的方案,实在是很难实现,如果是用大料攻出合适的牙之后再把半个牙车掉的话,车的时候的披锋会破坏里面的牙,而且要很大的料才能做得出来

网友A:
牙刀旋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牙刀旋转就可以了

上车床?效率很低喔,还要考虑夹具,我是想用普通的攻丝机

网友:
胀紧锥套就是一部分一半牙

网友:
一般都是配合件做的骑缝牙吧。

网友B:
看6楼的,这种螺孔一般是装配好再作。。换作你们制作的话,连半孔都不要打,最多在边缝稍向内做个小锥头,用于钻孔时定位的。

网友:
骑缝牙,另一边有零件

网友:
这种应该是用来固定内外圈部件的,必须装配后加工,不可能单件加工,设计员不称职

网友:
外面做个套,塞进去,钻孔攻丝后,再敲出来,不知可行否?

网友:
拿到这个图纸,你第一步就是找设计人员沟通,装配图里应该这个注释,6#正解,阀门里有很多这样的结构~!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装配好以后在钻孔攻丝(止动用的),基本没有单独做的吧

网友:
两个方法:
1.是组装后配作,但是组装的两个零件材质不能区别太大(材质硬度不能相差太大)。
2.外圆放大,留整圆螺孔加工,再车削掉。这工艺很成熟的,你网上找找“锥套”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6楼的,这种螺孔一般是装配好再作。。换作你们制作的话,连半孔都不要打,最多在边缝稍向内做个小锥头, ...

跟这个件配合的是一个胶套,胶套不攻牙,到时候套进去之后,用螺丝收紧

网友:
先攻牙再车是可以的    工艺调好不会破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这个件配合的是一个胶套,胶套不攻牙,到时候套进去之后,用螺丝收紧

那设计没问题,你想着怎样加工就是了

网友:
如果不是和外面一半牙成对出现,那这个设计也是个人才

网友:
6楼正解,你找一下和他配合的零件看看是不是也有半牙

网友:
是不是它装在另外一个零件里,那么两个零件一起钻孔。

网友:
这中攻法的有见过

网友:
装配后再攻牙

网友:
有一种螺纹孔铣削加工,楼主可以参考
http://www.sczy.com/article-1722.html

网友:
22楼正解,旋风铣

网友:
正解6楼

网友C:
必须和另外一件配件一起攻牙的,不然你单独攻牙完美不被破坏也锁不了,螺纹起点可是在360度内任意一点的,同一个孔起点不在一个根本锁不了,螺钉进不去的,做出来全是废品,找设计员沟通,不配套做都不用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必须和另外一件配件一起攻牙的,不然你单独攻牙完美不被破坏也锁不了,螺纹起点可是在360度内任意一点的, ...

配套做完还得标号,孔标号,两个配套零件标号,搞一堆乱放,也锁不了了,不可能锁的时候一个一个孔去对

网友:
个人想着外边做个套,攻完取出

网友:
与你们的客户联系一下,应给是配合后加工的,如是单件维修用可先车个配合的,配合后在钻攻

网友:
如前面有社友说的,可以做个类似的套套在外面攻丝后再取下套不可行吗?

网友:
骑缝螺钉孔,装配时配做的,零件图上应该没有,在装配图中才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