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看怎么选电机和减速机

楼主(2020-03-27):
一共有两个问题,望各位帮忙解答:

1、直径5.8m的圆盘,重量15t,圆盘中心位置装电机减速机驱动,要求转速4r/min,我转矩算下来达到前面要求要26000N.M,电机功率11kw,找不到能匹配的减速机,算出来的转矩太大了,不知道有没有算错,望大神指点如何选择减速机?

2、一台电机驱动两台丝杆升降机,两台丝杆升降机串联,丝杆升降机允许最大功率是0.55kw,那我电机是选择0.55kw的还是1.1k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设计大重量圆盘转动的动力都是在圆盘周围的,你想想看,这样有什么好处?

这样不用大减速比的减速箱了,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版 第四卷 第16篇,第17篇

网友:
你这个扭矩,对应11Kw电机,没算上减速机效率吧?算上效率,电机还要大点。
扭矩你算出来多少就是多少啊,你又没给出计算条件。

网友A:
一般设计大重量圆盘转动的动力都是在圆盘周围的,你想想看,这样有什么好处?

网友:
从减速机输出端往电机轴端推算,假如你计算的减速机驱动圆盘的转矩26000N.m是对的,圆盘转速为4r/min,用公式P=T*n/9550计算出减速机输出功率P,再考虑减速机机械效率,计算出电机轴输出的功率,假如用8极电机,电机输出转速750r/min。根据这些参数就可以选择电机了。减速机减速比n=750/4=187.5,选择蜗轮蜗杆减速机就可以,蜗轮蜗杆减速机减速比比较大。

网友:
具体要看你所用的场合,负载大小、转速要求,还有现场电源、场地大小等条件进行选型。

网友:
需要减速机免费帮忙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