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问诸神,插刀的参数

楼主(2020-03-27):
最近想用加工中心插几个键槽,不知道前角后角怎么选,工件材料40Cr,调质硬度HRC28-32

网友A:
想作死请继续……Z轴伺服电机容易超负荷,Z轴丝杠寿命有影响。主轴定向如果出问题,你自动换刀都不好使。可以用普车插

网友:
楼上说的对,找个普车比量一下吧

网友B:
确实划不来,非要做也可以,可以给你截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作死请继续……Z轴伺服电机容易超负荷,Z轴丝杠寿命有影响。主轴定向如果出问题,你自动换刀都不好使。可 ...

是嘛,还好我没动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划不来,非要做也可以,可以给你截个图。

重要的是想知道刀具参数,请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最小齿数与运转参数关系紧密。转速大小、工作时间长短,力矩大小,都会影响最小齿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