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支点跨距如何确定

楼主(2020-03-27):
悬臂式安装的轴,其上两个成对使用的深沟球轴承支点跨距L如何计算才能保证轴径向不能晃动。

网友A:
好像是悬臂的1.5倍以上,但是我没有证据

网友:
不是很清楚,晃动肯定会晃,就是晃动的大小问题

网友:
不晃动是不可能的,哪怕你把轴承就放在你打表的轴肩处,都会有晃动的。唯一的差别是这个晃动量的大小而已,是1个丝还是1mm。

网友:
买高精度的轴承

网友:
想不出来?就搁一边,去钓钓鱼,弄不好就知道少考虑了什么。。。

网友:
轴直径的1.5倍以上吧。

网友:
不离谱的情况下,你应该考虑的是预紧。

网友(点评):
深沟球轴承预紧是破坏性操作。。。向心球轴承除外

网友(点评):
向心推力球

网友(点评):
所以应该换轴承^_^

网友:
这个轴上半截悬空?

网友:
理论力学是不是有个计算不同情况支点的梁发生挠曲的大小,是不是用这个算?

网友:
这个问题是这样:首先要保证轴和轴承座的刚性足够的前提下,成对使用的球轴承轴承不是深沟球轴承,使用此种轴承是要有相应的调隙和预紧结构的,LZ的设计缺少这两个,所以才有晃荡现象产生,此症状需改结构加上调隙和预紧就好啦!

网友(点评):
谢谢,角接触轴承预紧是好,就是密封麻烦些

网友(点评):
不预紧LZ采用此种轴承又是何意呀?

网友:
如果不考虑轴本身的弯曲变形,单纯从深沟球本身游隙考虑,参考下这个表https://wenku.baidu.com/view/5c6e0a7827284b73f2425049.html

网友:
这个L值得确定其实和支杆的负载有关,支杆长负载大这个L就需要相应的增加。

网友:
计算一下轴的一阶呗,常温状态系数1.45就没啥问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悬臂的1.5倍以上,但是我没有证据

网友:
深沟球轴承无法保障,除非用角接触球轴承安装预紧

网友:
肯定小于(配合件累计误差最大值+轴承径向游隙)

网友:
不清楚,我只知道越大越好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轴承上方圆螺母预压,或轴承下方开沉槽,放铜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