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精密上料机,求教高手……

楼主(2020-03-27):
图示为一精密自动上料机,工件为细小精密塑胶件(公差为正负2丝左右,薄壁件,不允许碰伤和变形,最大尺寸10mm)。
上料机有3个位置,位置1为取料位,位置3为上料位和加工完工件排料位,位置2为加工时上料机的停留位置,其中位置1要求高。
现在有3个问题求教机械高手:
1.      这三个位置是用伺服马达丝杆控制还是用两个气缸串联?前者调整方便,后者成本低
2.      取料后上料要旋转90°,伺服马达是还是用旋转气缸更好?
3.      如何抓取薄壁细小塑胶件,既能保证其位置精度、又不变形?期待各位能各抒己见。

下图为上料机工作过程工艺说明。

网友:
用气缸把,节约成本。

网友A:
问题1,伺服电机+丝杆
问题2,伺服电机
问题3,无痕小吸盘

网友B:
螃蟹先生,您这保密工作做得真够严实的,严实到啥也没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1,伺服电机+丝杆
问题2,伺服电机
问题3,无痕小吸盘

前两个刚好和你选择的相反。

网友:
就这几张简图实在不了解你要表达什么。实现方法很多种,贵有贵的做法便宜有便宜的做法。关键看你和用这东西的人的看法。

网友C:
楼主的前提是“精密自动上料机”用气缸怎么保证呢!
感觉还是伺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螃蟹先生,您这保密工作做得真够严实的,严实到啥也没看见。

哈哈,有道理

网友:
精密要求,气缸的性能无法满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前提是“精密自动上料机”用气缸怎么保证呢!
感觉还是伺服靠谱

如果用气缸,位置精度靠定位块保证,旋转精度靠角接触轴承保证,气缸只负责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