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安装问题

楼主(2020-03-27):
要在一条旧线上安装编码器,客户要求安装在电机尾部,我准备安装图片安装方式制作,但是公司不同意,说安装在电机壳上面不稳定,想请教下大家有什么好的安装方式。

网友A:
做个支架,安装底座上

网友:
编码器悬臂有问题,机器运行时有振动,导致编码器计数误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支架,安装底座上

安装座尺寸不确定,是否可以直接安装在地面上,会不会显得不太和谐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座尺寸不确定,是否可以直接安装在地面上,会不会显得不太和谐

实用比较重要!

网友:
感觉还是装在一个相对位置较为固定,且不需要频繁移动的地方

网友B:
根据您的图片看,编码器应该是盲孔轴套半空型的,需要把转轴插到编码器半空轴套上,然后通过轴套上螺丝拧紧固定。这种属于硬连接,并且还是装在电机后面,电机运行时, 震动肯定少不了的,可能会对编码器读数会有影响,另外这种是和电机硬连接,时间久了也会影响编码器使用寿命。建议您可以采用实体轴的编码器,通过弹性联轴器软连接。至于编码器主体的固定,有条件的话,可以再做个固定支架

网友:
直接在白色的底座上做个刚性好点的支架,说先要抱枕编码器不能有振动的

网友:
最好是做一个支架,这种花点小钱,保设备稳定,何乐而不为!

网友:
看看我头像里的圆环编码器是否可以安装的机械结构前端

网友(2021-05-27):
你的机械结构限制了。编码器有很多种安装类型比如空心轴,无轴承,实心轴,侧面安装等等。

网友(2022-07-14):
引用 网友B:
根据您的图片看,编码器应该是盲孔轴套半空型的,需要把转轴插到编码器半空轴套上,然后通过轴套上螺丝拧紧 ...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