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在提高零件表面硬度的同时还不削弱其耐腐蚀性能?

楼主(2020-03-27):
第一次发帖求助,好忐忑没人回复。。。问题是这样的,1.4112的马氏体不锈钢件(长度比较长1100mm左右)要求表面硬度高,HRC>58.
之前都是做的淬火和低温回火热处理,硬度基本可以达到要求,但是腐蚀的很厉害(有水、弱酸和弱碱环境)
后来改为低温离子渗氮,渗氮温度<400℃,依然腐蚀的很厉害(后和供应商沟通,旁敲侧击猜测估计没有按照图纸要求处理,渗氮温度>500℃)

所以这里来求证一下大家,如果马氏体不锈钢件380℃离子渗氮,能否在提高零件表面硬度的同时还不削弱其耐腐蚀性能?
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
这个好专业的问题

楼主:
大神们冒个泡啊~

网友A:
渗氮,可以提高表面的硬度,同时还能保持材料“原先"的耐蚀性。马氏体不锈钢原先就不耐腐蚀,我觉得你这个处理够悬。

网友B:
镀硬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硬铬呢

镀硬铬时间长了会有掉的风险,而且这个风险很大,因为是食品机械,一般不会选择镀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渗氮,可以提高表面的硬度,同时还能保持材料“原先"的耐蚀性。马氏体不锈钢原先就不耐腐蚀,我觉得你这个 ...

渗氮温度处理不好的话,氮会和不锈钢里面的Cr形成化合物而析出,造成耐蚀性能的下降,
同样的零件同样的位置,渗氮之后就锈蚀的很厉害,所以可以肯定是表面处理工艺造成了马氏体耐蚀性能的降低。
打算用316L奥氏体不锈钢低温渗氮,因为之前没有这样处理过,而且低温(<400℃)离子渗氮时间长成本高,
不知道论坛里面的小伙伴有没有这样处理过的,如果可以贵就贵点了,就怕花了钱还没办成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DLC工艺

DLC工艺是指类金刚石涂层工艺么?之前没有用过这种工艺,涂层是否和基材结合是否像镀铬工艺一样会容易脱落?
大神之前有用过这种工艺么,效果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特氟龙???

因为是要受力的,特氟龙长时间受力摩擦会脱落的。。。

楼主(2020-05-05):
已做低温渗氮处理,不知道国内能否处理的效果如何,希望能解决问题。

网友E(2020-06-11):
不知激光淬火试过吗

网友E:
激光熔覆用ni60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激光淬火试过吗

激光淬火也是淬火,只是加热源改成激光了而已,都要达到金属变相的温度,所有从原理上来说应该也不能解决问题。额。。。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做低温渗氮处理,不知道国内能否处理的效果如何,希望能解决问题。

低温渗氮(小于400摄氏度)依然不能解决生锈的问题,愁死个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激光熔覆用ni60应该可以

可以作为一个备选方案。。。Ni能否用在食品机械上还不知道呢。。。

补充内容 (2020-6-17 09:52):
还有这里是用在食品机械中,镍化合物应该是不允许使用的呢。。。

网友E:
要看你的耐腐蚀和具体硬度要求,激光熔覆都可以满足耐腐蚀,耐磨,现在的工艺技术还是成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作为一个备选方案。。。Ni能否用在食品机械上还不知道呢。。。

要看你的耐腐蚀和具体硬度要求,激光熔覆都可以满足耐腐蚀,耐磨,现在的工艺技术还是成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你的耐腐蚀和具体硬度要求,激光熔覆都可以满足耐腐蚀,耐磨,现在的工艺技术还是成熟的

是的,激光熔覆的话是否会改变基材表面的晶相结构呢?熔覆后粗糙度如何?,还可以等离子或超音速喷涂陶瓷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激光熔覆的话是否会改变基材表面的晶相结构呢?熔覆后粗糙度如何?,还可以等离子或超音速喷涂陶瓷 ...

等离子也可以,超音速价格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2020-07-14):
引用 网友E:
等离子也可以,超音速价格成本就上去了

现在结合各种特性和价格来说,激光熔覆,淬火,等离子的还是可以的。其他的要不是结合强度不够,就是价格成本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值得学习

很棒,值得学习

网友(2020-09-25):
激光熔覆可以解决以上问题

网友(2020-10-26):
激光熔覆图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