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不相瞒,我用11次放样才把这个零件画出来

楼主(2020-03-27):
序号是放样椎体的顶点,第11次放样是梯台。
画这个完全是觉得直接放样的形状太丑了,所以想画出更接近实际外形的样子,最后抽壳2mm没问题。

纯粹发个帖子纪念一下

补充内容 (2020-3-28 10:26):
经过本帅兄的不吝指导,画图效率提高很多。
参考3楼所述,2、3、8、6、7、9、10椎体可以省去不画,直接前3步椎体放样、第4步镜像、第5步梯台就能画完

网友A:
控制点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可不可以添加 你百度下有没有相关的  每个节点都又一个连接线补充  creo可以添加连接点 自动识别
至于solidworks  我试了一下 添加那个点在草图      右键显示所有连接点 需要自己拉过去  好像可以识别草图那个点  但是不敢肯定  动画有点变化

网友B:
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吗

高手啊

网友C:
要学会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学会观察。。。。

你再观察观察 变化圆角实际已经变形了
你可以用槽口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点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可不可以添加 你百度下有没有相关的  每个节点都又一个连接线补充  creo可以添加 ...

新技能GET 可惜没法用在这个零件上

网友:
也可以这样做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最好

网友(点评):
放样切除怎么弄啊

网友:
还可以这样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技能GET 可惜没法用在这个零件上

因为solidworks 不可以添加草图点识别 自动添加连接线  所以引导线方面 你需要多画几条  这个才是正确  引导线

网友:
都是高手,敬佩敬佩

网友(2021-07-22):
十万个哈姆雷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