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稳吗?

楼主(2020-03-27):
(无正文)

网友:
挺常见的,龙门的斜拉是不是可以更大点

网友:
快速运行的话震动会很大吧

网友:
跟着感觉走 往往出大丑

网友:
机加太单薄了,加减速过程会抖动

网友:
挺常见的,很多裁切机构都是这种样式,再优化优化

网友:
看你加工什么了,如果是当做一般的切削机床来用个肯定是不行的。轻载的话就加减速慢一点,不然会抖动。

网友:
利用三角形的稳定性。

网友:
慢速搞点胶,注液什么的还行吧。快起来就得抖了。
龙门那最好是再搞个斜撑,不用只用角码。

网友:
一方面建议加大底座、优化机加结构布置;另一方面建议从运行方面来具体调整

网友:
角码支撑太少

网友:
不仅不稳,结构设计也不合理

网友:
根据这个整体的受力,有没有倾覆力矩?

网友:
上面的框架型材和连接件太单簿了

网友:
型材的垂直度和刚性不够好,可以考虑焊接的框架

网友:
1、螺栓连接的精度不够,每个轴都会出现局部卡阻的情况
2、连接结束后要在平台找4个点来校核水平
3、因为结构刚度不够在x轴切削移动的时候会明显看到刀头在倾斜

这都是我见过的问题

网友:
看你运行和负载情况而定,负载大,运行加减速快,必然整个铝型架晃动

网友:
这不3D打印机吗,感觉安装的时候精度没办法包装。

网友:
感觉不稳定,会左右晃动,上面有一根横梁,下面最好也有一根吧,而且你的立柱那么高下面的三角支撑也太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