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知道要计算什么吗

楼主(2020-03-28):
有大佬知道设计热水器余热回收盘要计算什么公式吗,这个金属螺旋管要导热性好最好选什么材料,这个换热设备是属于哪种类型,谢谢各位大佬了
这是用洗浴废水预热冷水的原理
(用来了解,不作任何商业用途)

网友:
预热冷水这个,好像不用计算什么东西,金属螺旋管的热导性要好,和冷水的接触面积要大,好像就这样

网友:
要进行换热计算,比如,换热面积,换热管直径,验算流体流速等。

网友:
换热计算还是比较困难的,就是没有LZ采用的这种管子的相关数据,比如换热面积,换热系数等等关于用于计算的相关系数和取值。公式可以有,计算出正确结果较困难。听说过爱迪生让几个手下计算灯泡容积的故事吧!觉得还是实测来的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