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砂变形

楼主(2020-03-28):
       用自动喷砂机喷砂后, 0.5mm厚度 210mm直径的 不锈铁圆片,有不规则变形。圆片蓝色面贴膜,反面为喷砂面,同一批圆片喷砂过程中1000个里有200个产品报废。这个应该怎么处理,是材料问题还是技术问题? 大神帮忙解决下,万分感谢!!!!下图第一张是合格产品 后面几张都不合格(原因就是不规则变形,多个角度上翘,我后续需要将产品掰回平整状态,不规则变形后无法恢复平整)

合格

不合格

网友:
校平啊,先喷砂,校平,再冲压

网友:
太薄了,可能需要考虑其他表面处理方式

网友:
增加热处理工序释放应力,然后再喷砂

网友:
吹核桃皮试试

网友:
解决不了,喷砂条件本来就差,应该先喷砂厚镀膜,摆放方式也影响最终形状,可以喷砂完,做定型压制

网友:
打膨胀了?

网友:
这么薄的料不建议喷砂

网友:
看到这种随意摆放的部件,还是要慎重。

网友:
想知道你们这个是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