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力的计算

楼主(2020-03-28):
要设计一套折弯模,由于液压机床只有150T,只能一个R的折弯,分三次折弯成型,缺少经验,心头没底,请问这种折弯R,长度950,材料45,厚度2的只拆一个R6的折弯力大概是多少?机床液压力够吗?想采用自由折弯(即没有专门压料板)大概有多大的回弹角?

网友:
好像这个吨位的力是够的

网友A:
这么薄的板,手都能掰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薄的板,手都能掰弯

大哥,长度950,快1米了,你胸!而且有平整度要球!

网友:
650xS?xL/V=P(P=折弯压力,S=板厚,L=板料长度,V=下模槽口)下模槽口的选择:数控折弯机V=Sx6,普通折弯机V=Sx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