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销B型科替代A型吗?国标可以替代德标吗?

楼主(2020-03-28):
大家好,

客户BOM里要求用EN 2338的A型圆柱销,可是我一直买不到,市面上一般都是B型圆柱销;

请问可以用GB119 、B型圆柱销替代吗?是否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补充内容 (2020-3-30 11:03):
谢谢大家的回复!
这两天我找了一下市面上的GB119圆柱销,公差都是负公差,完全不能使用。
跟伍尔特询价,起订量都是以千为单位,价格也偏贵;
目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STK50到底是什么材质?

网友:
这个只能让你的客户去评估是否可以替换了。

网友:
你最好先把EN 2338的A型圆柱销的标注拿来看看。

网友:
国标是不能更换为德标的,还是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楼主千万别做傻事,最后可能不光是赔偿就完事的

网友:
即使楼主想要替换,也需要事前报备给客户,说明替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