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问诸神:过滤煤油用什么

楼主(2020-03-28):
线上近期用煤油清洗工件比较多,因为是PIP回来的产品,所以煤油特别容易脏,其实静置一晚上就澄清了,但是感觉倒来倒去的不够高大上

不知道那种滤材合适,比如木炭,脱脂棉,滤纸?

或者用汽油滤芯

网友A:
高大上。。。选碳氢溶剂清洗机!洗完自动分离,效率高消耗低!

唯一缺点:设备有点贵!

网友B:
煤油的渗透性很强,煤油中有什么杂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煤油的渗透性很强,煤油中有什么杂质?

渗透和溶解是两个概念

网友C:
我们是板式过滤器+硅藻土助滤

网友D:
煤油过滤器是一种煤油过滤的机器。
过滤器结构及工作原理:1.结构 过滤分离器是一个内部装有滤芯的金属壳体,同时设手动、自动排气气阀(根据用户要求),不锈钢放水阀、压差表等附件。2.工作原理 煤油进入过滤分离器后,进入聚结滤芯由外向里,由过滤层滤除固体杂质。干净的煤油通过滤芯,由过滤器的出口流出。3.使用寿命 过滤器的工作状态及滤芯工作寿命主要根据压差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大上。。。选碳氢溶剂清洗机!洗完自动分离,效率高消耗低!

唯一缺点:设备有点贵!

那个,我们这的碳氢清洗机,非常容易堵,很大一部分产品先用煤油清洗

网友(点评):
是问题总有解决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煤油的渗透性很强,煤油中有什么杂质?

工件表面的氧化皮,碎铁屑之类的固体小颗粒,最直观的表现是煤油浑浊,工件洗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板式过滤器+硅藻土助滤

可以指点下这个硅藻土助滤是什么情况吗?要是不方便明说的话就不用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煤油过滤器是一种煤油过滤的机器。
过滤器结构及工作原理:1.结构 过滤分离器是一个内部装有滤芯的金属壳体 ...

您这是百度百科里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指点下这个硅藻土助滤是什么情况吗?要是不方便明说的话就不用了。谢谢

https://wenku.baidu.com/view/4cbd4eef360cba1aa911da0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enku.baidu.com/view/4cbd4eef360cba1aa911da02.html

非常感谢,谢谢

网友(2020-05-03):
用滤芯过滤器就可以了,板式硅藻土可以配合滤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