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周等分孔的位置度怎么标

楼主(2020-03-28):
圆周等分孔的位置度怎么标,如图,4个10的孔有位置度0.1的要求,但是角度没有限制,可以偏离。怎么表示这个孔的位置不能偏呢

网友A:
这样标注比较规范些。设计意图四孔位置应该以外圆轴线为基准。

网友:
PCDφ100
4-φ10均布

网友:
直径100要框起来吧。然后,再标3个90度角度,框起来。就知道了。

网友B:
孔在圆的水平,竖直中心线,这个不需要标注孔的角度。

网友C:
有均布了就不要角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孔在圆的水平,竖直中心线,这个不需要标注孔的角度。

好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均布了就不要角度了。

国内的图纸写均布挺常见的,就是好奇,没见到国外图纸这样标的。

网友:
在孔径下面标出均布即可。

网友D:
我都是标注4-φ10 EQS
EQS表示均布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标注4-φ10 EQS
EQS表示均布的意思

然后分度圆标注 φ100±0.1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样标注比较规范些。设计意图四孔位置应该以外圆轴线为基准。

是不是B基准为第一基准?

网友(点评):
为什么B基准为第一基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B基准为第一基准?

可以看下GB/T 17851-2010图8到图12的示意,我上传的是图12

图12

图12

网友:
二楼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