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工艺方法可以代替模锻件

楼主(2020-03-28):
标准要求毛料模锻件,批量小种类多什么工艺方法可以代替模锻件,自由锻不行,请各路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A:
小批量用自由锻比较合适,但是自由锻精度低,模锻精度高,加工余量小。到底选择这两种中的哪一个,你看看两者的区别,包括经济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批量用自由锻比较合适,但是自由锻精度低,模锻精度高,加工余量小。到底选择这两种中的哪一个,你看看两 ...

设计所说晶体流线不同不同意自由锻代替

网友:
一般锻造加工工艺分自由锻,胎模锻和模锻,自前向后工艺的差异使锻完的零件尺寸越来越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