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实际应用转速200rpm,不使用减速器,也要按负载转动惯量小于等于3倍转子惯量吗

楼主(2020-03-29):
一个750w伺服电机直接驱动同步轮,同步带上输送10kg的物体,速度1m/s,加减速时间都为0.5s,驱动同步轮s5m直径68mm,电机实际运行转速200rpm。计算出负载转动惯量是转子惯量的100倍,但是计算出的启动转矩只有1点几nm,小于电机额定转矩2.39,最大转矩8nm。电机厂家说我们的转动惯量太大了,伺服响应性不好。但是我认为转速低,不能按转动惯量计算

网友:
我有点理解楼主的意思了。
你的计算方法应该是:线性加速,根据负载转动惯量和加速时间,计算出所需扭矩,然后比较电机的输出扭矩,如果小于输出,就认为电机选型没有问题。
我简单计算了一下.
1.直径68mm带轮,电机转速200rpm,
那么皮带速度应该是0.068*3.14*200/60=0.71m/s
似乎有点问题,要1m/s应该要60齿95.49那个?
2.皮带和皮带轮的惯性懒得查了,我也不知道中心距多少。
仅考虑工件的质量。
转动惯量:10*0.034^2=0.012kg*m
角速度:200*3.14*2/60=20.9rad/s
加速时间:t=0.5s
角加速度:α=41.8rad/s^2
所需转矩:41.8*0.012=0.5N*m
也就是说让10kg工件在0.5s内到达1m/s速度所需的转矩是0.5N*m,
摩擦力算0.2,加上带轮和皮带,倒也差不多。

这样的计算方法没有问题,但是有一定的局限性。楼主提到了负载惯量和转子惯量的比值问题,应该是了解这个选型限制的:负载惯量与电机转子惯量之比最佳值为为一,最大不可超过五倍。
认为自己的计算和这条原则发生了冲突,事实证明仅仅依照转矩计算是不行的,那问题出在哪儿呢?
这里涉及到伺服电机的工作原理,我尝试解释一下,并附上参考文献,想深入了解的话可以去读一读。

[1]黄捷建,张静,李浩,陈顺利.伺服电机负载惯量比的合理取值[J].微电机,2017,50(11):72-75.
[2]肖潇,杨金堂,全芳成,李京,田晓波,汪谱发.伺服电机的选型原则与计算[J].机床与液压,2014,42(22):44-46+49.

网友:
S5M直径68mm,打回去重算

楼主:
|冷月梧桐发表于 03-29 08:48S5M直径68mm,打回去重算
这不是重点,40齿节径63.66不影响计算结果

网友:
你认为响应时间没问题,那就没问题。
厂家就提醒你一下,出问题别找它而已。
就这样。

楼主:
|山下敬吾发表于 03-29 09:55你认为响应时间没问题,那就没问题。

厂家就提醒你一下,出问题别找它而已。

就这样。
整线的输送电控调试不出来,电控和厂家都说负载转动惯量太大了,不稳定。我是帮同事计算的,我想确认我的算法

网友:
你的出发点是不是为了省减速器的钱?那用闭环步进电机它不香吗?

楼主:
|机械——菜鸟发表于 03-29 11:18你的出发点是不是为了省减速器的钱?那用闭环步进电机它不香吗?
已经决定用86的闭环步进。关键是我这样计算是否合理,步进转动惯量是伺服的5倍,负载惯量是步进的20倍

楼主:
|山下敬吾发表于 03-29 13:10我有点理解楼主的意思了。

你的计算方法应该是:线性加速,根据负载转动惯量和加速时间,计算出所需扭矩,然后比较电机的输出扭矩,如果小于输出,就认为电机选型没有问题。

我简单计算了一下.

1.直径68mm带轮,电机转速200rpm,

那么皮带速度应该是0.068*3.14*200/60=0.71m/s

似乎有点问题,要1m/s应该要60齿95.49那个?

2.皮带和皮带轮的惯性懒得查了,我也不知道中心距多少。

仅考虑工件的质量。

转动惯量:10*0.034^2=0.012kg*m

角速度:200*3.14*2/60=20.9rad/s

加速时间:t=0.5s

角加速度:α=41.8rad/s^2

所需转矩:41.8*0.012=0.5N*m

也就是说让10kg工件在0.5s内到达1m/s速度所需的转矩是0.5N*m,

摩擦力算0.2,加上带轮和皮带,倒也差不多。

这样的计算方法没有问题,但是有一定的局限性。楼主提到了负载惯量和转子惯量的比值问题,应该是了解这个选型限制的:负载惯量与电机转子惯量之比最佳值为为一,最大不可超过五倍。

认为自己的计算和这条原则发生了冲突,事实证明仅仅依照转矩计算是不行的,那问题出在哪儿呢?

这里涉及到伺服电机的工作原理,我尝试解释一下,并附上参考文献,想深入了解的话可以去读一读。

[1]黄捷建,张静,李浩,陈顺利.伺服电机负载惯量比的合理取值[J].微电机,2017,50(11):72-75.

[2]肖潇,杨金堂,全芳成,李京,田晓波,汪谱发.伺服电机的选型原则与计算[J].机床与液压,2014,42(22):44-46+49.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一语点中问题的核心。伺服转速300rpm也要按照3-5倍电机转轴惯量算吗。满速3000rpm运行时我可以理解3-5倍的惯量比。还有之前计算是按照300rpm计算的,现在表述的200rpm是我早上回忆错了。

网友:
电机内部转子的运动传递到外部类似于小球碰撞的情景,A球质量越小,将自己的速度传递给B球就越困难,当这个传递超过伺服系统的允许使用工况时,就会导致抖动或者相应时间变长。
如何解决负载不匹配带来的问题也是伺服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相关的论文颇为丰富。
另外,刚刚提到的五倍以内只是约数,具体的推荐使用负载需要查询样本或者咨询厂家。
关于不同转速适用的负载比例是否相同,在额定转速以下,扭矩是一样的,超出额定转速,扭矩变小,所以...这里我认为伺服系统的负载比例是不变的。
另外,其实电机选型,我用过的日精,东方马达,三菱等厂家都有提供选型软件,懒得学习软件的话也可以委托代理商帮忙计算。所以很久没有动手算过了,今天又复习了一下,哈哈。
以上。

楼主:
|山下敬吾发表于 03-29 13:43电机内部转子的运动传递到外部类似于小球碰撞的情景,A球质量越小,将自己的速度传递给B球就越困难,当这个传递超过伺服系统的允许使用工况时,就会导致抖动或者相应时间变长。

如何解决负载不匹配带来的问题也是伺服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相关的论文颇为丰富。

另外,刚刚提到的五倍以内只是约数,具体的推荐使用负载需要查询样本或者咨询厂家。

关于不同转速适用的负载比例是否相同,在额定转速以下,扭矩是一样的,超出额定转速,扭矩变小,所以...这里我认为伺服系统的负载比例是不变的。

另外,其实电机选型,我用过的日精,东方马达,三菱等厂家都有提供选型软件,懒得学习软件的话也可以委托代理商帮忙计算。所以很久没有动手算过了,今天又复习了一下,哈哈。

以上。
3000rpm和300rpm的惯量比应该不一样吧,比如汽车120km/h和12km/h的刹停时间相差很大

网友:
惯量配比主要是电机控制方面的问题,比例越大越不好控制,可以理解为速度无法迅速精确控制,个人理解啊

网友:
我碰到同样的问题,惯量比3000,客户意思是运动速度很慢,不需要加减速机,我现在也没搞懂速度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惯量比是不是可以不考虑

负载按照26Kg计算,回转半径220mm

电机额定转速V额:3000rpm  J电= 0.26 kg.cm2   T电=1.27 Nm

惯量J=mr2/2=26*22*22/2=6292Kgcm2
角度按照每秒转30°,角加速度=Π/6/0.5=1.04rad/s2
扭矩=1.04*0.6292=0.65Nm
齿轮速比34/12=2.8
T负=0.65/2.8=0.23Nm< T电
J负=6292/2.82=802Kgcm2>10* J电

So,电机惯量不够

需要增加减速比20的减速机

网友A:
实际多少转速都要考虑惯量匹配问题呢,电机扭矩大于实际需要扭矩只能说明,电机能带动转,但是转动惯量就反映到多长时间会转到需要的转速,有加速时间要求的话就得考虑惯量匹配的问题

网友:
通过大惯量电机来代替减速机,这样的干法不适合长期使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多少转速都要考虑惯量匹配问题呢,电机扭矩大于实际需要扭矩只能说明,电机能带动转,但是转动惯量就反 ...

那没有加速时间要求的话,还要不要考虑惯量匹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没有加速时间要求的话,还要不要考虑惯量匹配呢?

扭矩达到,没有加速时间要求,惯量比越大,启动起来越慢

网友(点评):
电机最大扭矩是负载启动扭矩的8倍,启动会慢吗

网友(点评):
@非标设计zf 电机扭矩时负载启动扭矩8倍,说明电机能带动负载转动,但是你如果要求电机很短时间内要达到要求的转速的话,就得校验下转动惯量的惯量比了,其实惯量匹配最终还是可以折算到转矩的

网友(点评):
T=Ja,a是角加速度,当最终转速定了,加速时间定了的话,就只能在转动惯量上想办法了

楼主:
名称                     数值        单位
物体重量M                                  10                        KG
行走距离S                                  1.3                        M
加减速时间t1                         0.5                        S
速度V                                   1                   M/S
加速距离S1                        0.25                        M
减速距离S1                        0.25                         M
行走时间T                                1.8                       S
加速度a                                 2                      M/S^2
F=M*a                                20                      N
主动轮半径r                       0.032              M
T1=F*r                                0.64        N*M
J1=M*R^2                        0.01024               KG*M^2
转速B=(V/2πr)*60                298.4155183        转/分
角加速度α=B/60/t1                9.947183943        转/S^2
同步轮的转动惯量J                0.000512               KG*M^2
主动轮部件的转矩T2=J*α        0.005092958        N*M

电机的启动转矩T=(T1+T2)*2        1.290185916        N*M    (2倍系数)
750w电机额定2.4NM,最大8.4NM,转子惯量1.07KG*CM^2
转矩肯定够,负载惯量一定要小于等于8倍转子惯量吗